输出点故障

楼主(2022-04-02):
新PLC的其中一个输出点有显示,输出点对电源有电压,但继电器不动作,继电器没问题,请教各位原因

网友A:
可能有以下的原因:1、内部继电器故障,或者焊点脱焊虚焊(天气湿湿经常是会引起的)。2、有电压输出不一定会有动作。3、如果没有程序的话,恢复原厂试试看看,如果有程序的话,做好备份再恢复。4、PLC有其他内部元件损坏,。。。。等等。。。

网友B:
输出电源如果是直流,继电器线圈接线极性反没有?直流继电器基本带反向二极管的,除了起指示灯作用还可以保护PLC输出晶体管。接反了,电源不太高的情况,继电器不会动作的。

网友C:
改个点试一试,如果其他点正常,说明电路板或者其他元件有问题

楼主:
谢谢各位回复,其他输出点正常,极性没有反,有没有可能虚接电流太小,我试一下恢复出厂看看

网友D:
新PLC一般不会有问题,我觉得可能是该点没有对应的程序控制

网友E:
没有说清楚,是输出的正还是输出的负啊?有电压就是正常的啊,要确认有输出才行

网友F:
学习学习看看大家的问题

网友A:
看看问题,一起学习

网友G:
这个问题最好解决了,用导线短接一下PLC输出 点的公共点与对应的输出 点,继电器有动作那就是PLC输出点有问题,继电器没动作就是外部线路或继电器问题1

网友H:
我曾遇到一个故障,当时Y0驱动一个固态继电器,固态控制一个电热丝。上电后没有运行程,就是用手按着PLC的面板时电热丝就烧断了,手不按没事,程序也可正常运行。。。

GOOD LUCK

楼主:
换了一个PLC就好了,公共端是负,不理解输出点打通无法驱动继电器,电流太小了吗

网友E:
继电器是PLC的继电器还是中间继电器?如果是PLC内部的继电器就是坏了

网友I:
有的继电器 正负接错是不会工作的 排除一下这个问题 再看看是不是 继电器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