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04-02):
早上程序还打开了,下午打开就提示下面图片内容。卸载了软件 去官网下最新版本也打不开。有大神知道是什么问题吗?
郁哥哥
工控肥仔

网友A:
这是要从装系统的节奏啊

楼主:
其他程序都可以打开,仔细想了一下早上正在写程序 点了保存程序,没有关掉程序,然后就拿着电脑出差了,到现场电脑是重启打开的,估计这样导致这个程序损坏掉了吧?
郁哥哥

网友B:
三菱的软件有一点好,大部分问题可以通过重新装一遍解决,如果重装软件解决不了,一般也都没必要再折腾,直接重置系统换全新的环境再来一遍.

网友C:
不觉明历3

网友D:
引用楼主郁哥哥于2022-04-02 16:22发表的 关于三菱GX3软件问题,请大神来解答一下 急!!!! :
早上程序还打开了,下午打开就提示下面图片内容。卸载了软件 去官网下最新版本也打不开。有大神知道是什么问题吗?

提示的是可能
而不是肯定
只是一个考滤选项
如果没有换软件就查别的原因

网友E:
我也遇到过,电脑连接PLC监控时合上电脑后就拔下编程线走了,再打开时就出现问题了,试了好多方法,最后重装系统重装软件解决。
机会是自己创造的!

楼主:
重新写了  自认倒霉吧
郁哥哥

网友F(2022-11-09):
系统GHOS一份,快速恢复
三菱MT2的SFC解密、MT2安全密钥(Security Key)解密,GXWORK2软件安全密钥解密 Q:205727418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