企业
三菱Q系列PLC设置问题

楼主(2022-04-03):
描述:点动1
描述:点动2
描述:原点回归1
描述:原点回归2
刚开始学习三菱Q系列PLC的我请教下各位大佬们一个问题,我最近在学习用QD75D4练习原点回归程序的写法。plc是q02。我点动模式都OK了,做了自动回原点的程序,写入PLC的时候选择全部的话,PLC就会报2501的错误,没有选全部就OK了,刚开始不知道,后面怎么都想不通程序哪里有问题,试了好久才发现这个情况。这个是哪个参数不 匹配吗?还希望大佬们指点下迷津

楼主:
这个问题我发现了一些现象 分享个大家看看
那个原点回归是先前的名字 它有个?后来改成123怕是因为中文的原因,可是plc中的那一段程序就是覆盖不掉 还是实验中

网友A:
可以在线删除不需要的程序段,
还可以直接全部清空PLC内存,初始化到出厂状态.再写入你认为正确的程序就可以了.

楼主:
删不掉,它会提示程序名不正确

网友B:
程序名不对,改下名字,尽量用字母和数字

网友C:
程序名不对,可能是你的程序名用了不规范的符号,或者词组比如报警、锁存、映射,这几个我试过报错,多修改几次名称就知道。
建议程序文件名不要改,容易踩雷

网友D:
程序名不要超过4个汉字,也可以采用英文数据名,标题中文的方式,就不会错了
活到老,学到老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