松下伺服电机报ERR26.0求助

楼主(2022-04-03):
哪位师傅遇见过松下伺服电机报ERR26.0能换的的都换了一遍,安装网上能找到的解决方法都试过了还是不行
不忘初心,方得始終;初心易得,始終難守。三更莫贪色;半夜不恋食。

网友A:
这马达之前有没有在使用,是突然发生故障还是第一次使用?
参数Pr5.13 设置。电子齿轮比设置的不正确,UVW 相序有错或者缺相,增益,刚性设置的不匹配都是造成26过速报警的原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