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好,大神们看看这自动轮换程序怎么样

楼主(2022-04-03):
我做的污水站程序,其中很多水泵自动轮换的,要在触摸屏上设置主泵运行多少个小时,多少分钟,备泵运行多少个小时,多少分钟,时间到了就自动切换。] 我用的台达plc编的程序。我编坏了觉得程序有点长,就这还没有加自动判断哪个运行时间长短什么的。大家都是怎么编的?
下载积分:+2(756287415) 感谢分享!

网友A:
用惯了台达低端plc,还真不如自己用单片机做呢,其实也差不了多少时间的

网友B:
备用泵时间到后2太泵都停掉?

网友C:
全部计秒就好了,然后比较,触摸屏上面的转换成秒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