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c与第三方设备tcp通讯问题

楼主(2022-04-04):
现场一台流量计与浊度仪与wincc modbus tcp/ip通讯。
硬件连接为: 两台设备485手拉手到网关,网关到交换机,再到主机wincc显示(两个设备参数连接设置为统一ip,不同的站地址,流量计2号站,浊度仪3号站)。
网关设置已与厂家确认,设置无误。目前是流量计可以通讯成功,数据显示正常。但是浊度仪始终通讯不上。单独连接浊度仪也没能连接成功。
不知道具体是哪里的问题,希望大神指点迷津。

网友A:
从网关用调试软件单独连也连不上是吗,那还是出在网关内部的配置里面啊

楼主:
两台设备有一台设备是正常的,网关有问题这一点就被推翻了。弄的人死去活来的。现在就跟厂家沟通看能不能等节后在厂里另找一台设备接上,看看能不能读上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