纠结,碰到怪事了

楼主(2022-04-04):
NX2P1用Ethercat 总线控制伺服电机,电机使能开/关正常,电机状态信号反馈正常,用
MOVEJOG 指令时,指令速度与指令脉冲都正常,但电机就是就是不转

网友A:
有好多原因的PLC参数,伺服参数

网友B:
先確認設定是否正確 先做歸零 若不動作 有時正反轉設錯 或感測器設錯 此兩個都會造成 movejog 轉但實際運作都不做動

网友C:
PDO映射检查一下,是否配置完全

网友D:
是挺怪的
q群技术交流 103-33-94-983
专业接非标项目,欧姆龙,倍福中大型,小型不限PLC品牌
点位数量1000个以下算小型,1K-5K中型。大于5K大型
涉及复杂算法、运动控制另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