欧姆龙CP1H-EX40DT-D网口连接不上。用别的电脑又可以

楼主(2022-04-04):
如图,这个plc用别的电脑可以连接的,用我自己的电脑怎么都连接不上。软件卸载重新安装也不行,网卡驱动也更新过,各种各样的试了,一个星期都没成功

网友A:
请查看你的电脑IP地址

网友B:
我这ch只有usb口,你这还带着网口,这是新款的?

网友C:
電腦IP設定問題

网友D:
连接成功的显示IP地址为192.168.250.99,
查看你的IP是不是同一个网段。

网友E:
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,有时候就是死活连接不上,反复连接几次后可以连接上,有的时候连接不上,把PLC断电然后再上电又能连接上了,总感觉怪怪的

楼主:
研究了几天,怎么搞都不行?最终把电脑系统还原,重新安装软件可以了。现在通过交换机一点就出三个。IP地址默认不用设置。

网友F:
你是怎么连接上的,新款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