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04-06):
公司现在有个案子,需要用到S7-1500,想问下各位大神,选型方面跟三菱差很多吗,CPU是不是没自带IO,主要选型方面,及各种基础知识都需要手册有点无从下手

网友A:
引用楼主im_crick于2022-04-06 11:22发表的 第一次接触西门子,小白请教 :
公司现在有个案子,需要用到S7-1500,想问下各位大神,选型方面跟三菱差很多吗,CPU是不是没自带IO,主要选型方面,及各种基础知识都需要手册有点无从下手

难道不应该对比三菱Q,R系列的么,西门子怎么选型,三菱也怎么选。

Good Luck~

楼主:
公司只用三菱FX的,所以其他系列也不懂,现在突然要用西门子,过来请教下,想先搞个选型表,都需要啥参数呀
引用 网友A:

难道不应该对比三菱Q,R系列的么,西门子怎么选型,三菱也怎么选。

Good Luck~

网友B:
就是一块CPU 啥也没有 而且很贵 !

楼主:
客户要求用,咱也不能不用呀
引用 网友B:
就是一块CPU 啥也没有 而且很贵 !

网友C:
其实1510SP 也算是1500,挂点模块,就跟Q一样

网友D:
搞个1500的CPU,挂个ET200拖一串的小模块,选型跟三菱没啥区别。加模块好加,主要还便宜

网友E:
1200+et200满足不了吗,不行的话1500+et200

网友F:
从来没有用过西门子选型确实麻烦,用TIA选型工具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