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R-JE-B系列驱动器,可以将实时电流值读取做过载或碰撞警告吗

楼主(2022-04-06):
MR-JE-B系列驱动器,即将伺服驱动的各项参数固定后,通过读取伺服电机的电流值,自动运行一段时间后,通过统计的伺服电机的电流值来设定一个上限,当电机的实时电流值超过这个上限视为过载,或者机械机构有变化导致负载变大。从而做为机械结构变化的预测性参数,这么做可行吗? 另外这个电流值会因为供电电压的改变而有大的波动吗?

网友A:
理论上可行的。
也有可能碰撞的瞬间伺服就已经报过载了。但如果这力量不够报过载,达到你说的比例后停止输出也行。
谢谢老师解答,电流值和负荷率,扭矩有什么区别吗?觉得这三者的值分别是怎样得到的
打个酱油,懂的不多
水平有限,能帮则帮
互相帮助,共同进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