丰收
三菱的远程IO链接可以不按顺序连吗

楼主(2022-04-07):
如下图,我远程IO通讯线按下图顺序链接, 但是地址想按标示的地址分配,不是按顺序,可以这样吗

网友A:
肯定可以 取决于站号

网友B:
没用过这个,但是我知道不用区别顺序。
这就是一种总线,发送的是广播信号,所有终端都能感应到,只是不是自己的不接收罢了。
问下这种配置用的什么软件?

网友C:
地址,如果不连续的话,需要中间加一些保留站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