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04-07):
各位先進,小弟手上有FX3U-485ADP-MB之模組,因原編程口已被HMI所佔用
故希望可由485ADP進行程式編程,依手冊指引進行PLC parameter-PLC system(2)
裡面的CH2進行設置並斷電重開後監視D8420的值為H6096(設置內容為19200,7,Even,1, sum check,Form1)
進行Transfer Setup更改為RS485(19200,7,Even,1)進行編程口通訊,皆無法成功。
(此時可以看見模組上的RD會閃爍,但SD皆無反應)
請問有高手可以指點一下?

  • 下载积分:+1(rambo.hu) 好贴好贴!

网友A:
    试过不行,把HMI改到FX3U-485ADP-MB就好了

楼主:
    可是我印像中之前曾經用過,是我記錯了嗎?

网友B:
    可以用做编程口的,plc参数那边不要做任何操作。这样才可以的。

楼主:
    好的
    我來試試
    若是可以再來跟大家分享結果。
    感謝

网友C:
    是否可以换个思路,用485跟触摸屏通讯,编程口留着自己用? (还有就是你这繁体字看的我脑瓜嗡嗡的)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可以用做编程口的,plc参数那边不要做任何操作。这样才可以的。

    经过我测试之后,一样是不能使用的,检附我的测试参数设定如下: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是否可以换个思路,用485跟触摸屏通讯,编程口留着自己用? (还有就是你这繁体字看的我脑瓜嗡嗡的)

    没错,应该是可以将HMI改至485ADP的,但就希望能集合大家的经验,获得实验结果以供大家日后进行应用。
    还请大家不吝提出解方,我会持续进行测试并将结果告知的。
    感谢。

网友D:
    没有这样用过,估计不行。

网友B:
    http://www.ymmfa.com/read-gktid-1542422-page-2.html    232BD我倒是试过的,你看看呢。D8120,还有另外几个寄存器里面的值要清空的。这几个寄存器里面的值就是原来在plc设置里面存的通信参数。

网友E:
    FX3U-232BD
    FX3U-232-ADP都可以
    485不行
    485需要用触摸屏的穿透通信就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