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04-08):
上载程序致电脑是批错   T ime out !    型号是:PWS6A00T-P
那位大老知道这是什么意思,怎么解决

网友A:
把屏幕取下拿办公室去,找个开关电源

楼主:
什么意思

网友B:
超时,换根通讯线 ,通讯参数设置了没?

网友C:
引用楼主a372038137于2022-04-08 09:41发表的 海泰克(HITECH  PWS6A00T-P)上载报错 :
上载程序致电脑是批错   T ime out !    型号是:PWS6A00T-P
那位大老知道这是什么意思,怎么解决

没通信上

西门子smart解密 全国可上门  三菱FX5U解密  维控LX3V解密  国产三菱板式plc解密  国产西门子200解密  基恩士/安川控制器解密

微信 / 电话 15059791632   官网成功案例  http://www.plcjiemiwang.com/html/cases/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
没通信上

他这显然是通讯上了,否则这画面出不来。拿去办公室是比较好的办法,换电缆也有点可能解决

网友C:
真通信上就没必要换线了,通信上就不会超时了吧

西门子smart解密 全国可上门  三菱FX5U解密  维控LX3V解密  国产三菱板式plc解密  国产西门子200解密  基恩士/安川控制器解密

微信 / 电话 15059791632   官网成功案例  http://www.plcjiemiwang.com/html/cases/

网友D:
有时是系统原因,换个系统就可以了

楼主:
固件,应用 配方都上载完了,就打不开,没法查看

网友B:
发上来帮你看看

楼主:
能上载程序了,6。12    6。9这两个版本有时能上载,6。5可以随时上载 三个版本上载完都不能重建应用文件
重建就报版本不对  这是怎么回事

网友B:
你这人太保守了吧,请教别人还怕把你文件搞走。你传上来别人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,非要在这问个不停

楼主:
你要看文件啊,第一次上传文件,你们看下对不对
附件: 1.rar (179 K) 下载次数:59

网友B:
你的版本过低
你用那个版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