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04-08):
各位前辈好,
我们工厂想用智慧工厂用中央控制操纵大约100台设备三菱PLC,
请问前辈建议用PLC上下位控制还是用计算机直接控制?
通信建议走485还是ethernet?
有没有优缺点或是已经有建设过的前辈能分享下。
感激不尽。

网友A:
可以去了解下MES系统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去了解下MES系统

前辈MES系统我们工厂有的,假设不考虑MES系统哪种控制方式是比较好的?

网友B:
能用网络端口控制当然网络端口控制更好,传输速度快,数据刷新快。
用485控制,数据量大的化延迟严重。实时性差。

网友C:
100台设备不建议走485,就算每台调试好了,最终一起走的时候那个速度慢得像蜗牛一样

网友D:
你这个多设备控制到底是控制个啥,这100多台设备是一样的设备还是五花八门的,这些都不清楚的情况下,根本没法回答到底是485还是以太网或者走什么通信方式的问题.

建议找专门做数据采集(数采)或者SCADA系统的供应商出个方案再看看.

其实很多时候,非实时数据采集或者少量的控制信号并不是非以太网不可,典型的如果存在布线困难的情况下,重新做工业现场的弱电工程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,而且三菱的PLC普遍要加网关或者模块才能接入以太网(还涉及到旧设备改造以及不同种类的设备改程序的问题),同样的开支,如果用485+lora的无线采集方案,反而可能硬件成本和工期都更优.

而且,这种项目为了联机而联机是没啥意义的,肯定最后还是要有应用去支撑的,所以还是要看你整体的目标是什么.

网友E:
485的数据传输速度太低,100台就别考虑了!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可以去了解下MES系统

FX3U系列也可以用MES系统吗

网友G:
FX3U还是不要这样用,直接用以太网的,连电脑。这样更好。走MES,走服务器。监控数据,控制的话。还是遇到过。远程控制的例子

网友H:
有几个问题需要弄清楚:

1、智慧工厂打算投入多少?六位数?还是七位数?到时候决策层看到投资预算会不会直接否决整个项目?瞎折腾那种?

2、100台PLC控制器,啥型号?啥年代投运的?硬件配置情况和通讯端口剩余的情况怎么样?老款PLC在没有剩余通讯端口的情况下想联网采集数据,有时候必须要采购停产N年的配件去扩展,你就算满世界出价最高去采购,就是三菱原厂也双手一摊表示没辙。

网友I:
软件单纯读取设备状态产能等信息还是说需要远程控制设备启停?这100多台设备是整体连线作业还是各做各分散的?
PLC型号集中还是老款新款掺杂? 本体编程口是否被HMI占用?能买到通讯模块去适配每台PLC吗?
设备信息是由软件主动采集(软件能否承载这么多设备的读写?)还是由PLC主动上传(主动上传需加智能网关)!
这些都要确定下来才能去做方案实施!
之前做过设备接入MES,三菱 松下 欧姆龙 西门子 信捷等混杂,本体通讯口都被触摸屏占用,本想用触摸屏网口上传信息,
后面因为协议与MES对不上,就采用了网关读写上传!

楼主:
感谢各位前辈指教,100台设备型号一样的PLC是FX3U、FX2N都有,布线有配合的厂家,串口都被触摸屏占用了,如果用以太网我明白需要增加模块,目前想法是靠计算机向PLC采集数据以及启动控制(包含生产数据设定),公司目前确定走智慧工厂,投资预算7位数可以的,目标要能符合功能性及稳定性,100台设备是分散作业,主要问题在于我理解485传输会有延迟问题,不确定计算机能否直接控制100台设备,想请教有经验的前辈。过去我有用以太网控制PLC机台大概10台,还有485无协议通讯30台温度控制器经验,对于这方面经验有的,但明显不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
FX3U系列也可以用MES系统吗

我有用过Q CPU接MES,FX3U加网路模块理论上应该可以的。

网友J:
让设备开发商来搞,恐怕也是加以太网模块,太古老的PLC加不了以太网模块的,可能要升级能加以太网模块的CPU;比如现场设备的控制PLC品牌前期没规划好,五花八门,三菱、欧姆龙、西门子、AB都有,怎么办?因为从目前来看,除了以太网,还没有那种总线技术能保证传输效率和与MES上位机系统的兼容开发,个人接触的市面上成熟的MES系统都是通过以太网来向下兼容工厂的现场设备的,每台设备做好接口,MES系统通过以太网来监控和控制设备,大同小异,无论是国产还是西门子这类的大厂MES系统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让设备开发商来搞,恐怕也是加以太网模块,太古老的PLC加不了以太网模块的,可能要升级能加以太网模块的CPU;比如现场设备的控制PLC品牌前期没规划好,五花八门,三菱、欧姆龙、西门子、AB都有,怎么办?因为从目前来看,除了以太网,还没有那种总线技术能保证传输效率和与MES上位机系统的兼容开发,个人接触的市面上成熟的MES系统都是通过以太网来向下兼容工厂的现场设备的,每台设备做好接口,MES系统通过以太网来监控和控制设备,大同小异,无论是国产还是西门子这类的大厂MES系统

我们公司目前也是用以太网监控和控制设备,未来还在规划是由MES直接控制设备还是MES透过整合软件(host)再控制设备,假设要透过软件(host)就要思考是要使用软件、PLC当(host)通信方式用以太网、485哪一种比较合适。

网友D:
单一工控机控制100台设备,这个PC机挂了怎么办?
还有就是少量的数据下发和控制,跟延时有啥关系?命令下达以后第一台设备和最后一台设备间隔10秒启动和间隔100秒启动对实际生产有啥影响?

智慧工厂不是这么玩的,有预算完全可以找乙方过来当冤大头,乙方也乐意过来当冤大头给你出方案.这种项目,没有足够的支撑不要尝试自己做,做爆炸了要丢饭碗的,乙方做的可以让乙方背锅,你只要在这个过程中做好协调和质量控制就行了。

然后在通信架构上,我只提两点,都是厂家不会告诉你的.
1、可用性比功能重要一万倍,数据丢点没啥事,耽误生产才是大事,在生产侧的每个改动都要考虑爆炸以后怎么办。
2、不要相信任何一竿子插到底的方案,软件系统也要分层分模块,保证每个模块爆炸以后不影响其他功能。

PS:什么通信口用完了怎么加模块这种小学生话题就不用再讨论了,485还是以太网也不用讨论,任何厂家如果跟你纠结这个问题立刻Pass,根本不专业。
  • 下载积分:+5(bogegongkong) 热心助人!说的实在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    单一工控机控制100台设备,这个PC机挂了怎么办?
    还有就是少量的数据下发和控制,跟延时有啥关系?命令下达以后第一台设备和最后一台设备间隔10秒启动和间隔100秒启动对实际生产有啥影响?

    智慧工厂不是这么玩的,有预算完全可以找乙方过来当冤大头,乙方也乐意过来当冤大头给你出方案.这种项目,没有足够的支撑不要尝试自己做,做爆炸了要丢饭碗的,乙方做的可以让乙方背锅,你只要在这个过程中做好协调和质量控制就行了。

    感谢前辈指教,说是智慧工厂层级有点过了,我们可能还在小婴儿学走路阶段,未来会朝向MES控制设备,MES爆炸改由车间计算机控制,车间计算机爆炸改由人工操作,这方面都有预先设想的,传输延迟在60秒内需求方可以接受,所以才有传输哪种较快速及稳定的询问,也许前辈提到的可用性更为重要。

网友K:
    加上位机的目前应该是:数据采集和工单派发。
    走485还是以太网我觉得不重要,关键是走什么通讯协议?CCLINK,PROBUS,这些都是串口硬件,速度和稳定性都不错。
    三菱PLC和上位机有计算机链接协议和MC协议。3U,2N都支持。

网友L:
引用 楼主:
    感谢各位前辈指教,100台设备型号一样的PLC是FX3U、FX2N都有,布线有配合的厂家,串口都被触摸屏占用了,如果用以太网我明白需要增加模块,目前想法是靠计算机向PLC采集数据以及启动控制(包含生产数据设定),公司目前确定走智慧工厂,投资预算7位数可以的,目标要能符合功能性及稳定性,100台设备是分散作业,主要问题在于我理解485传输会有延迟问题,不确定计算机能否直接控制100台设备,想请教有经验的前辈。过去我有用以太网控制PLC机台大概10台,还有485无协议通讯30台温度控制器经验,对于这方面经验有的,但明显不足。

    公司也搞了类似的系统,最终没有搞下去,
    花了600K,和对接公司打官司中。
    超过100台FX3U,部分是FX3U用的无锡某公司网关模块,
    不用修改程序,直接和触摸屏共用通讯口.

    安全要求,远程计算机负责监控,产量统计,配方下传.
    不参与任何控制过程,对延时要求不高.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
    公司也搞了类似的系统,最终没有搞下去,
    花了600K,和对接公司打官司中。
    超过100台FX3U,部分是FX3U用的无锡某公司网关模块,
    不用修改程序,直接和触摸屏共用通讯口.

    没有搞下去是什么原因?无锡某公司网关模块我有用过几台,目前使用2个月没啥问题,请教前辈无锡某公司网关模块用多久是否有啥问题没有?我本来也打算用无锡某公司网关模块做这100台设备的通信。

网友L:
引用 楼主:

    没有搞下去是什么原因?无锡某公司网关模块我有用过几台,目前使用2个月没啥问题,请教前辈无锡某公司网关模块用多久是否有啥问题没有?我本来也打算用无锡某公司网关模块做这100台设备的通信。

    搞不下去原因比较复杂,
    我并不是负责这方面工作。
    无锡公司的模块用着还好,
    国产的通病,批量一致性差,可能什么时候一下子坏几个。

网友M:
    这都是小CASE的玩意。监控的机器或者收集机器的一些数据,用MES好。说远程控制设备就不建议。怎么个控制法?没人在现场,控制炉子加热,还是直接控制机器启动。那在现场的人是不是要配个对讲机。办公室的人说,大家注意了。我要远程控制机器了。现场的人说。收到。这是啥呀。
    不是什么高端的产品。投入不大。
    我们工厂的MES,最厉害的就是X星硬盘的MES,估计棒子哥投入了蛮多钱研发。
    几台服务器对生产硬盘的硬盘资料进行备份。硬盘的物料从第一站工序开始。有的是人工虚拟站,要扫描一维码二维码信息。上传到服务器,下工序的设备对上工序的物料进行扫描。然后做完该工序有把信息上传的服务器。每个工站都有一个数字代号。他们之间的关系在量产前已经设置好关联。一定要按流程来一步步走。漏工序的,电脑经服务器读取的信息与本地扫描物料的信息比较后,会报警提示。追溯的问题很好实现。物料在整个过程,投入到产出,花多少时间,一扫码,就知道。整个流程,年月日时分秒,哪条拉,在哪个工序?

    生产技术对机器的效率。只要按条件搜索就知道哪些机器优率和产量。系统支持1年的数据搜索。

网友D:
    这种和产线紧密配合的姑且叫MES吧,我一个人都写过几个,真正的难点从来也不在具体的功能上,还是可用性.

    实际上我觉得这种都不能叫完整的MES,毕竟MES三个字母里面最重要的是E

    我在以前那家做产线设备的公司,给自家产线配套的软件(我们也吹牛叫MES)除了实现追溯,设备状态管理,物料批次管理,还有动态工艺(就是各工序间顺序是不固定的,工艺路线是和产品型号绑定的,产品型号是动态可添加的),实时调度(根据产品型号匹配工艺路线,根据上道工艺结果决定下道工艺处置方式)

    而且这类软件,到最后大量的工作是为了配合甲方的内部流程,比如我上面提到的这个系统,按道理说只和设备和工艺有关系,属于坐在家里就能写完的,但是最后为了客户增加一个返修的功能,多写了N多代码,而且整个返修的SOP都是写软件的人(我)和客户一起制定的,中间吵架无数,真的搞伤了.

    真正的MES,要能替代车间主任或者工艺主管的日常重复性工作,把流程性的手工单据流转和核验工作用自动化替代掉,这才是MES系统服务于生产过程的核心功能,其他的什么设备控制,状态采集,去看看SCADA和安灯系统好了,别叫MES~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
搞不下去原因比较复杂,
我并不是负责这方面工作。
无锡公司的模块用着还好,
国产的通病,批量一致性差,可能什么时候一下子坏几个。

能用三年以上我觉得就够本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M:
这都是小CASE的玩意。监控的机器或者收集机器的一些数据,用MES好。说远程控制设备就不建议。怎么个控制法?没人在现场,控制炉子加热,还是直接控制机器启动。那在现场的人是不是要配个对讲机。办公室的人说,大家注意了。我要远程控制机器了。现场的人说。收到。这是啥呀。
不是什么高端的产品。投入不大。
我们工厂的MES,最厉害的就是X星硬盘的MES,估计棒子哥投入了蛮多钱研发。
几台服务器对生产硬盘的硬盘资料进行备份。硬盘的物料从第一站工序开始。有的是人工虚拟站,要扫描一维码二维码信息。上传到服务器,下工序的设备对上工序的物料进行扫描。然后做完该工序有把信息上传的服务器。每个工站都有一个数字代号。他们之间的关系在量产前已经设置好关联。一定要按流程来一步步走。漏工序的,电脑经服务器读取的信息与本地扫描物料的信息比较后,会报警提示。追溯的问题很好实现。物料在整个过程,投入到产出,花多少时间,一扫码,就知道。整个流程,年月日时分秒,哪条拉,在哪个工序?

我们工厂生产信息MES都有纪录的,没按照工序也会报警。

引用 网友D:
这种和产线紧密配合的姑且叫MES吧,我一个人都写过几个,真正的难点从来也不在具体的功能上,还是可用性.

实际上我觉得这种都不能叫完整的MES,毕竟MES三个字母里面最重要的是E

我在以前那家做产线设备的公司,给自家产线配套的软件(我们也吹牛叫MES)除了实现追溯,设备状态管理,物料批次管理,还有动态工艺(就是各工序间顺序是不固定的,工艺路线是和产品型号绑定的,产品型号是动态可添加的),实时调度(根据产品型号匹配工艺路线,根据上道工艺结果决定下道工艺处置方式)

我们工厂MES一开始也不是要搞数据采集和设备控制, 之后用MES的原因就节省成本,一套系统能用就用,我也没法介入

网友J:
无锡某厂家的422/DP转以太网模块质量还是可以的,毕竟是原厂以太网5/1的价格,很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