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多配方如何统一用

楼主(2022-04-08):
如题,目前有2088型号,一个配方只能有500型号,但我有这么多型号。客户又不肯上位机。。。。只能想办法触摸屏做。
我的疑问是,现在能做到,这么型号,用一套PLC变量。但是,我没有办法检索型号是不是有,在哪个配方里。就是用户选择型号的时候,不知道型号在哪
专心搞钱

网友A:
KTP精简屏是只能100个配方吧,可以建多个组,一个组100个配方;TP精智屏是一个组500个配方,可以建多个组;如果用WINCC组态的话是更多了
┕☆
.資料再好. .吔只褆點綴′
.想説嘚話全在訫裡... .資料.隨心爾變-...

网友B:
如果要做配方都會選擇TP系列HMI

网友C:
wincc的配方,很不好用,界面也不友好。可以自己做配方功能。 用vbs+数据库。 用vbs写hmi变量到数据库, 是存储配方, 数据库值写到hmi变量, 加截配方。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