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04-08):
IF  X30  THEN (*正转启动*)
Y60:=1;
Y61 : =0;
END_IF;
IF  X31  THEN (*反转启动*)
Y60:=0;
Y61 : =1;
END_IF;
IF  X32 THEN (*停止*)
Y60:=0;
Y61 : =0;
END_IF;

Y60 正转控制
Y61 反转控制
X30 正转启动
X31 反转启动
X32 停止

以上,仅供参考

网友A:
IF  X30  AND NOT X32 THEN (*正转启动*)
Y60 :=TRUE;
Y61 :=  FALSE;
END_IF;
IF  X31  AND NOT X32THEN (*反转启动*)
Y60:=FALSE;
Y61 : =TRUE;
END_IF;
IF  X32 THEN (*停止*)
Y60:=FALSE;
Y61 : =FALSE;
END_IF;

Y60 正转控制
Y61 反转控制
X30 正转启动
X31 反转启动
X32 停止

你是自己手打的,因为你用了中文字符。逻辑不严谨。看你就是用底层语言多了的。用1和0
  • 下载积分:+1(chenhuakun) 热心助人!

网友B:
    这么简单的程序还不如用普通的梯形图?
    而且你这个占用的程序步又多。
  • 下载积分:+5(生产技术李钢) 真诚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