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04-08):
最近公司考虑用PLC做一个立体码垛机,思路如下,一个立体四轴机械手来抓取物料,然后底部轮盘转动,放到旁边的托盘上,但是旋转角度不知道怎么计算,有大神们做过的吗。结构如下图。五个框代表五个物料,圆圈代表的是码垛机。

网友A:
有现成的运动控制系统

网友B:
SCARA机器人?

网友C:
机械手自带堆垛功能

网友D:
算个P,直接示教

做两个按钮,一个向前一个向后,触摸屏上分别做几个按钮,把几个位置值锁存到指定的寄存器地址上,运行的时候只管跑到这个数值就行了,为啥要计算?

NB一点可以做拖动示教哈~

网友E:
码垛我都是这样做的,很方便的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码垛我都是这样做的,很方便的 [attachment=266050]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现成的运动控制系统

还不是控制成本,现成的运动控制系统一套是8000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算个P,直接示教

做两个按钮,一个向前一个向后,触摸屏上分别做几个按钮,把几个位置值锁存到指定的寄存器地址上,运行的时候只管跑到这个数值就行了,为啥要计算?

NB一点可以做拖动示教哈~

这个写程序是方便,但是对用户来说就不方便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码垛我都是这样做的,很方便的 [attachment=266050]

你这个是用机器人来做的吧?

网友G:
奇数层跟偶数层要反过来码,不然容易倒

网友H:
用屏幕配方做,

网友H:
一个位置4个地址,X,Y,Z,R.建议R用绝对值伺服。把所有参数都写在屏幕里,需要不同的配方直接在屏幕上切换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一个位置4个地址,X,Y,Z,R.建议R用绝对值伺服。把所有参数都写在屏幕里,需要不同的配方直接在屏幕上切换

要的,这个还是要用绝对值伺服,方便省事

网友I:
机器人抓料的位置是固定的,机器人示教五个位置映射到机器人的IO口,怎么码,码多高用PLC控制就可以了。开始都是要回原点的,不用绝对编码器,出现故障人员干预一下就可以了。

网友J(2022-05-10):
你这个是用机器人来做的吧?

网友K(2022-09-30):
直接示教,把东西移动到相应位置,再把它的X,Y,Z,R坐标保存,做一组位置数据,把各个位置示教,设定好后,然后再按设定顺序直接自动运行跑到相应的位置,这种简单易行,并且可变化多样化,再把这数据做成配方,要做哪种的时候,直接把配方调出来就可以了,这妣那种算法的,要简单易行。这是正常工作的时候的方法,如果要做的很完美,倒是要在不正常的工作的时候要考虑好怎么做,比如说,在工作的时候突然断电的时候,或者是突然按复位的时候,数据错乱的时候,应该怎么让它快速恢复正常,还有手自动切换,如果是一个高档一点程序,这是需要考虑清楚的
工控自动化设备PLC,触摸屏,单片机程序开发设计 ,PCB设计,生产与销售

网友L:
用ST语言做成FB块,再调用并CRC验证
引用 网友K:
直接示教,把东西移动到相应位置,再把它的X,Y,Z,R坐标保存,做一组位置数据,把各个位置示教,设定好后,然后再按设定顺序直接自动运行跑到相应的位置,这种简单易行,并且可变化多样化,再把这数据做成配方,要做哪种的时候,直接把配方调出来就可以了,这妣那种算法的,要简单易行。这是正常工作的时候的方法,如果要做的很完美,倒是要在不正常的工作的时候要考虑好怎么做,比如说,在工作的时候突然断电的时候,或者是突然按复位的时候,数据错乱的时候,应该怎么让它快速恢复正常,还有手自动切换,如果是一个高档一点程序,这是需要考虑清楚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