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 监控10台FX5U

楼主(2022-04-08):
怎么 监控10台FX5U

网友A:
一个交换机,电脑打开10个程序

网友B:
看你怎么监控,如果是监控输入输出或者数据,就整一块15寸的屏,或者买一个威纶通的软触摸屏,如果监控程序可以试试开多几个页面(前提是你的电脑够强大)别开几个页面都卡就难了

网友C:
已经是FX5U了,最简单的方法当然是开网页,直接访问PLC内部的web server,在网页上监控任何想看的内容~
当然,10台集成到一个界面上,还是要花点时间精力的~

网友D:
你是监控10台程序还是监控10台内部数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