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活
请问下SIMATIC Manager安装后打不开是什么原因

楼主(2022-04-08):
请问下SIMATIC Manager安装后打不开是什么原因,我电脑是win10 64位系统

楼主:
没人知道吗

网友A:
安装的时候可能被拦截了,修改注册表没有成功

网友B:
不行,重装系统吧,什么管家,杀毒不要装,保证成功

网友C:
以管理员方式运行 看看能不能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