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04-09):
求各位大佬指点

网友A:
TCP/IP是传输层协议
Socket是封装和应用(对程序员来说的),对于TCP/IP的封装,更容易使用TCP协议。
Socket调用了API来使用TCP协议,程序员为了方便使用,封装成sockcet
举个例子,也不知道是否恰当三角函数 sin cos等等 这些你可以用角度一步步写出来一个方法程序员为了方便 最后专门作了一个math类调用  这里面都是三角函数,封装好的
  • 下载积分:+5(时光琉璃年华) 意思是Socket源自于TCP/ ..
  • 项目、视觉、通讯QQ3515716

楼主:
    意思是Socket基于TCP/IP,但TCP/IP不仅限于Socket。
    三菱SLMP,MC都是基于TCP/IP的对吗
    我现在有个模块,支持走TCP/IP协议,那我是不是选Socket,或者SLMP去和这个模块通讯。

网友B:
    一般Socket是指TCP/IP自由口协议的意思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一般Socket是指TCP/IP自由口协议的意思

    谢谢大佬答疑解惑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    TCP/IP是传输层协议
    Socket是封装和应用(对程序员来说的),对于TCP/IP的封装,更容易使用TCP协议。
    Socket调用了API来使用TCP协议,程序员为了方便使用,封装成sockcet
    举个例子,也不知道是否恰当三角函数 sin cos等等 这些你可以用角度一步步写出来一个方法程序员为了方便 最后专门作了一个math类调用  这里面都是三角函数,封装好的

    意思就是一个是散装的,一个是包装的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