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GS触摸屏日志保存功能

楼主(2022-04-09):
请教如下问题:
1、三菱触摸屏日志保存如何断电保存:当断电后,重新上电时,日志重新能显示在屏上。
是不是装上SD卡后,选择SD卡就可以保存并重新上电时又加载到屏上了?

网友A:
对的,一般使用日志功能都要装SD卡
市场上普通的SD卡就行,要小容量的,不要超过8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