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04-09):
目前公司用的是欧姆龙CP1H-EX的PLC,项目工程要求控制50多组变频器,包括启停的控制,频率的读写,复位等,而且PLC还要负责很多其他的设备的控制,还包括上位机,工控机,空调,及其他PLC的通讯。这50多组的变频器只相当于程序的10%到20%工作量,已经感觉这个小型的PLC不太能够胜任了。
言归正传,我PLC里面是用485简易主从站通讯方式通讯,公司目前采购的变频器不含滤波器,有1个18.5KW的变频器,其他基本就是5.5kw和3.7KW的变频器,3个控制柜在一起,通讯距离在7-8米,现在有以下疑问:
1,之前产线出现过通讯干扰问题,变频器是否需要加滤波器?
2,销售变频器的技术说不需要滤波器(他那边只有没滤波器的现货),只需要在PLC这边加滤波器即可,这个方案是否有利?
3,销售技术说我这样通过一个485口通讯这么多变频器肯定不行,建议我购买一个485转多网口的模块,然后每个网口连接8-10台变频,这个方案是否有利?
4,之前项目2条线体,2套控制箱,每套控制箱里面18.5KW的变频器旁边都安装了1个PLC,后面就是1个PLC基本不受干扰,另外一个PLC就会受干扰,而且给变频器加了抗干扰磁环,依然没用,是否有大师指点方案?

网友A:
确保接地是正常的
销售的说法合理

网友B:
接地线要牢靠,485转多网口更优

楼主:
好的,感谢大佬提醒

网友C:
读写还可以,启停就不要了,还是外部端子可靠!而且,要加485中继,一组不要超过6台,什么接地、加屏蔽、变频器前加滤波都没用,这是经验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gaoyingchun)
  • 活到老,学到老!

楼主:
    感谢大佬指点,我到网上看下485中继

网友D:
    感谢分享,我们这边启停用外部中继,频率用模拟量屏蔽线接地,基本不会干扰。我们的变频器大部分是37KW以上。

    根据以前的经验,PLC和开关电源的220输入端最好加滤波器。因为受干扰的是PLC和低压电路。

    另外确保接地。

网友E:
    4楼大佬说的没错,启停和急停必须用端子,读写频率和故障复位可以用通信,一拖多RS485建议用集线器分路

网友F:
    楼上诸位所说多少经验!!可以让人少走很多弯路!!!

网友G:
    这种  我们一般都是推荐走  canlink   稳定性比485高多了  又快多了

楼主:
    额。canlink目前CP系列的欧姆龙支持吗?没研究这方面,目前先走485,然后按照4楼的经验试试

网友H:
年前碰到过,一台人机界面接两个PLC 台达ES系列的 ,一台PLC带20多个变频器还有3 个台达温控器带485通讯的,两台485中继。启停和急停用中继,最远的有30米左右RS485,运转也没什么问题。

楼主:
暂时先买个16DO的485中继测试下,如果可以后面 直接买2台32DO的肯定就够了
关于50组变频器的通讯及防干扰的方案求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