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S7-200 SMART恢复出厂设置后出问题

楼主(2022-04-10):
西门子S7-200 SMART恢复出厂设置后,PLC上载下载程序显示CPU不支持该功能,不知是什么原因

网友A:
换新软件2.6试试

楼主:
试过了,不行

网友B:
将PLC的固件升级下

网友C:
估计 固件要升级

网友D:
没遇到过

网友E:
在软件上操作该功能,需要cpu版本在V2.3以上,否则,只能通过小SD卡进行。

网友F(2022-05-15):
只能通过小SD卡进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