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04-10):
PLC和两台变频器通讯,一台正常,另一台老是通讯故障,
大家遇到过不?
通讯故障的变频器换了还是一样的问题。
会不会是通讯正常的变频器的485口电压偏高造成的?
疫情封城去不了现场。愁呀!

网友A:
         我遇到启动就炸鸡的,找不到原因

网友B:
试下互换下呗,或改下站号

网友C:
不去现场,靠猜测是不行的,比如可以远程指导现场查硬件,接线和变频器设置,Smart 200的MUDBUS通信还是很稳定的,PLC通信口出问题的概率不大,所有变频器方面的硬件都查遍了,还不行,可以与正常的PLC做对调,结合远程PLC监控,再来排查是否为PLC的问题

楼主:
换了一台别的牌子变频器不行,改了程序,开始还行,一两个小时后直接通讯不上了,又把一开始换掉的变频器换回来,改了程序,通讯正常了。也是无奈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