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04-11):
因为用串口测试工具发送了一段16进制的指令跟松下的激光传感器通讯上了,到了5U上就没办法正常返回代码。

楼主:
这是正常要发送的字符串

楼主:
这是程序

楼主:
有没有大哥指点一下迷津

网友A:
波特率一般是9600,先确认通道是否正确,然后接线是否正确,5U需要在通道模块设置相关的通讯参数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波特率一般是9600,先确认通道是否正确,然后接线是否正确,5U需要在通道模块设置相关的通讯参数的

模块设置是这样的

网友A:
还有一个就是要合并高低位的把???  是没有合并的只有低八位…………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
[attachment=266068]模块设置是这样的

设置都是按照传感器的说明书设置的 都没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有一个就是要合并高低位的把???  是没有合并的只有低八位…………

这个具体要怎么操作?

网友A:
你看看你的19200,和115200…………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看看你的19200,和115200………………

这个因为我有两个传感器 我分别设置了波特率...  但是都是对得上的设置的

网友A:
你有两个,那么就有站号吧?不能我喊说吃饭了,就全部人跑过来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有两个,那么就有站号吧?不能我喊说吃饭了,就全部人跑过来……
搞定了 我两个传感器 一个是连电脑 一个连plc的 后面我按你说的 改成8bit模式就可以了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