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04-11):
之前项目都是用Q系列PLC,型号Q06UDV。现在替换型号为R04EN,R04EN只能用GX Works3新建打开。如何将原来用Works 2 程序写的Q(Q06UDV)系列PLC程序转换到Works3
R系列(R04EN)使用?!

网友A:
这时候大家就会想到ST语言的优势了。

网友B:
GX WORKS3 --工程--打开其它格式文件--GX WORKS2文件--打开文件,找到你要转换的文件,转换后编译下,根据错误提示更改下数据的格式,基本是都是可以转换成功的

楼主:
说白了,就是用R04EN PLC替换  Q06UDV PLC,程序怎么转换?

引用 网友B:
GX WORKS3 --工程--打开其它格式文件--GX WORKS2文件--打开文件,找到你要转换的文件,转换后编译下,根据错误提示更改下数据的格式,基本是都是可以转换成功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