变频器上的RJ45端口可以怎么用?

楼主(2022-04-11):
变频器上的RJ45端口可以怎么用?
有几种用法?
分别是什么?

网友A:
看变频器说明书。

网友B:
基本上都是485通讯用

网友C:
还有可以加条延长线将操作面板移至远离变频器的地方!

网友D:
最常用的是增加一个延长线,把操作面板另外位置安装,当作显示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