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04-11):
准备买发格的一款光栅尺,参数如下:型号MKX-114,5V,100mA,±10微米,分辨率1微米,输出信号TTL差动方波
距离电柜大概有七八米远,之前没用过光栅尺想问一下大家需不需要加装放大器

网友A:
这种TTL差动输出应该是有读数头,直接接PLC差分型的高速计数器模块

网友B:
我们都是接伺服上的 。  伺服有全闭环输入  然后PLC485 去读  500块的PLC就OK了。。
支持差分的PLC  基本2K起步了

网友C:
有TTL 差分转集电极的模块
不过稳定性不知道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我们都是接伺服上的 。  伺服有全闭环输入  然后PLC485 去读  500块的PLC就OK了。。
支持差分的PLC  基本2K起步了

请教一下,怎么用485去读?

网友E:
那个是要增加信号转换模块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那个是要增加信号转换模块

加了一个差分信号转集电极模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