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选型FX5U讨论

楼主(2022-04-11):
有个项目要装3个流量计(走232通讯),一个光栅尺(输出差动方波),一个旋转编码器,4个压力传感器,两个压装轴走龙门同步,两个旋转轴也走同步控制
我选型选了一个FX5U的PLC ,两个232ADP适配器,一个232BD板,一个4通道模拟量适配器
想请教一下各位,需要加FX5U的简单运动模块吗??(好像5U本体可以做简单的直线插补),还有就是需不需要加个高速计数器模块

楼主:
问了下客服,感觉简单运动模块不支持松下的驱动器,三菱自己玩自己的,哎

网友A:
三菱就这样,用别人家的伺服,就只能脉冲控制

网友B:
有支持龙门同步的伺服 什么PLC都可以!

楼主:
都是松下的伺服电机跟驱动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