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04-11):
报警.rar (49 K) 下载次数:77 请问各位大师  昆仑通态历史报警记录怎么清除呢? 网上好多方法都试过了还是不能删除

楼主:
怎么做都只能上下翻页,不能删除历史记录

楼主:
麻烦哪位大神指教一下,上述历史报警如何清除呢?

楼主:
网上看了好多资料和视频始终没有解决这个历史报警清除 ,昆仑和威纶用起来感觉差的不是一般大啊

网友A:
!ClearHistoryAlarmData()
实时报警.控件1.Refresh( )
个人习惯删除后刷新一下控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!ClearHistoryAlarmData()
实时报警.控件1.Refresh( )
个人习惯删除后刷新一下控件

大师 你好!按照你上述方法也不行,你用的不是这个MCGS嵌入版本的编辑软件吧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
大师 你好!按照你上述方法也不行,你用的不是这个MCGS嵌入版本的编辑软件吧? [attachment=266133]

7.7版本的一般用报警显示不用报警浏览,因为报警显示有Clear()这个方法可以直接清除掉,嵌入版的历史数据怎么删我也没啥好办法,等大佬来解决吧,不好意思啦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7.7版本的一般用报警显示不用报警浏览,因为报警显示有Clear()这个方法可以直接清除掉,嵌入版的历史数据怎么删我也没啥好办法,等大佬来解决吧,不好意思啦

还是非常感谢大师的指导的!!!我用MCGSPro软件来做就可以清除,但是用MCGS7.7的就是不行没办法清除

楼主:
有没有大师告知一下呢?

网友B(2022-10-24):
好像报警有个数组,用删除数组函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