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学
三菱Q系列PLC,定位模块QD70,伺服MR-JE-10A之间的接线

楼主(2022-04-12):
如题,
定位模块定义的PLC的IO是不是只能分配给定位模块使用?能否用这些IO控制气缸磁感这些呢?
伺服驱动的报警信号输出是接在定位模块还是接在PLC呢?
三者之间该怎么接线呢?谢谢

网友A:
定位模块的输出IO 肯定只能接伺服,输入IO有的接近点,原点传感器
伺服的报警信号可以接到PLC的IO上
此外,你图上发的X Y 这个不是定位模块IO,这个也是软元件。只是为了你编程时方便理解,有了X和Y。
比如上图,Y8编程时,输出的话模块就会启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