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04-12):
大佬,19200波特率和变频器通讯最快周期可以多少毫秒

网友A:
不要这样想,你要做一个发出去等接受到才开始下一个动作

网友B:
记住一个9600的基本数据就行了,串口通信由于历史原因基本上是9600的整数倍,速度翻倍时间减半

无校验情况下一个有效字节10位,9600波特率就是960个字节1秒,带校验就是11位大约880个字节每秒。
以上是满打满算的情况下的总带宽是这么多,实际跑通信协议的时候有祯间隔,有处理时间会比这个带宽低不少。

例如走modbus协议的时候,modbus本身有最小开销(地址+功能+最少的数据+校验)x2还有一个帧间隔。更重要的是,像PLC这种应用场合,是带有重试机制的,是不保证一次成功的,这也是为什么modbus不是一种实时协议的原因。

当然,如果有实物的话,最偷懒的方法是实测一下然后放个足够的裕量(总带宽打对折或者打三折这种)
  • 下载积分:+1(zhang6310803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