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04-12):
GWORKS3 怎么设置程序两个月后停止,系统断电之后也不会启动。

网友A:
works2吧?  用时钟不就好了,年月日比对一下  大于6月12就把自动程序停了不就行了
就是如果给PLC断电,这个日期不就重置了嘛

网友B:
程序里面判断下当前日期,大于等于你设置的日期之后,就不让设备自动运行就好了啊
就是如果给PLC断电,这个日期不就重置了嘛

网友C:
如果收不到钱的项目不做就好了,没有必要整的那么复杂,三菱理论上是锁不住的,你还是改用西门子1200或者1500吧,博途目前没有听说谁解开的
已经做好,预防收不到钱

网友A:
断电不会重置时间的
是有实时时钟的嘛

网友D:
小于当前时间一样锁

网友E(2023-01-14):
Q04UDV cpu   这个型号的plc是用哪个软件啊
三人行,必有我师焉

网友F(2023-02-17):
引用 网友E:
Q04UDV cpu   这个型号的plc是用哪个软件啊

Q系列 用gx works2就可以

网友G:
用计时吧,断电保持,判断PLC内部时钟日期时间久了日期都可能不对了
QQ 302961958
闲鱼  ucldnaqk ,有一些二手学习硬件低价出售
欢迎私聊

网友H:
如果有触摸屏可以从触摸屏里面读取时间

网友I:
没有这样的设置口和功能吧
专业承接兼职非标设备PLC与触摸屏编程与设计,设备检修,维护升级,安装调试,电路维修,采购非标设备、软件开发设计、视觉纠偏+检测、单片机、上位机、、查看更多实拍自动化设备生产视频 关注抖音:ZHQHZ  关注闲鱼加入 工控电器 圈  微信:ZHQZHQ2366 微信公众号:FBZDH8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