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知道数控自动剖竹机参数设置

楼主(2022-04-13):
谁知道数控自动剖竹机参数设置,请告诉我!

网友A:
这个应该是触摸屏和PLC之间的通讯线松了。所以数值都显示0

网友B:
有程序就现场调试,没程序就问设备厂家。

网友C:
应该设备参数可以咨询厂家,又不是拷它程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