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前面条件满足,但输出空心的?

楼主(2022-04-13):
为什么前面条件满足,但输出空心的?
1.没有步进
2.没有双线圈
3.输出点就用了两点

楼主:
好几部分都是这样子

楼主:
我用的辅助继电器,将辅助继电器去掉,就好了,再试,又变成空心,这是什么原因啊?

网友A:
换成W试试

楼主:
谢谢 ajunn 完美解决,但这是为什么啊?

网友B:
是不是别的地方占用了

网友C:
你所谓的辅助继电器对plc来说要么是输入要么是输出

网友D:
有没用IL之类的指令?

网友D(2022-06-03):
应该前面用着互锁之类的指令 IL

网友E:
有可能地址问题。这个是输入地址,怎么能做输出用

网友F:
没程序,都是然并卵。
肯定是哪里占用写操作了。
不用想,你自己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