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神帮忙看一下这个三菱plc的程序问题在哪啊?

楼主(2022-04-13):
[upload=1]
这个红圈内的ton跳不出时间循环是为什么勒?一直从复1~4就是不到5

网友A:
时序问题,TON_2输出的下个周期就被复位了,视觉效果上不可能看到5的
您好,那请问一下我应该怎么改动才能让它最后一句程序结果输出2接通执行呢?

网友B:
你的结果输出 把电机正转断了 死循环了啊
下载积分:+2(小垃圾) 谢谢!谢谢!谢谢!终于 ..

网友C:
下载积分:+2(小垃圾) 热心助人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