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D75P4与其它伺服适配问题

楼主(2022-04-13):
QD75P4与其它伺服适配,能否获得绝对值?麻烦搞过的同学指教一下。我想的是设备断电不用回零,直接能读取驱动器内编码器的位置。目前QD75和三菱自己的伺服可以用Z.ABST4获取绝对值。用QD75与其它牌子的伺服,不知道能不能获取绝对值位置?

网友A:
绝对值的获取方式 不是用485读取 还有一种是通过IO的方式读取吗?和脉冲模块没有直接关系
吧

网友B:
只要有条件读取到伺服绝对位置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