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04-13):
因为手上项目使用KV8000 PLC来做,但是要保存的数据要保存2700多个DM(双字节)。一种产品要用到2700DM(双字节)。第一次写QT。打算使用Sqlite数据库,保存不同产品数据。使用Xm记录现在使用产品数据。每次PLC自动运行时都要读取一次PLC数据。保存到Xml.
现在数据机构不知道怎样弄。
abcde12345

网友A:
最关键得产品名称和产品序列号都么的啊,序列号用来标志唯一得一个品种(也就 主键,唯一),名称用来注释名称,PLC基本通过序列号来来向上位机读取数据得,很少由通过名称比较得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最关键得产品名称和产品序列号都么的啊,序列号用来标志唯一得一个品种(也就 主键,唯一),名称用来注释名称,PLC基本通过序列号来来向上位机读取数据得,很少由通过名称比较得。

得产品名称和产品序列号 这个是PLC触摸屏里输入的  到时候上位机会读的到。
现在是不知道怎样设置保存数据结构

网友B:
数据库设计下表,将重复性并且有关联的设计成一个表,然后读出PLC的数据,往数据库里填就好了。
国产智能视觉产品,媲美进口视觉产品,方便替换,降成本明显。功能齐全,提示式操作界面,可有效降低使用人员技能要求;
免费提供评估方案,上门演示视觉检测效果,提供样机免费试用;

电话/微信:15017195727  ;更多案例:http://www.evautoinc.com/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数据库设计下表,将重复性并且有关联的设计成一个表,然后读出PLC的数据,往数据库里填就好了。

谢谢 我是搞PLC 的 所以这方面的不是很清楚

楼主:
和数据库也打通了,就先这样干了。有好的方法再改了

楼主:
对比这两种数据结构 有点怪怪

网友C:
学习了,楼主大神,鉴定完毕

楼主:
一个头两个大,越写越乱

楼主(2022-06-30):
折磨了 这么久

楼主:
现在差不多了,要的功能都实现了,现在就是收手尾和优化了窗口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