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安
三菱Q.R系列中的SD卡和SRAM卡的作用?

楼主(2022-04-13):
存程序使用SD卡吗?扩展ZR文件寄存器是用SRAM卡吗?

网友A:
使用ZR无需SD卡,直接设置文件寄存器

楼主:
设置好文件寄存器后报错说文件指定异常是什么原因

网友B:
引用楼主wanglong704于2022-04-13 16:56发表的 三菱Q.R系列中的SD卡和SRAM卡的作用? :
存程序使用SD卡吗?扩展ZR文件寄存器是用SRAM卡吗?
系统程序不用存到SD或SRAM卡;SD卡/SRAM卡用于扩展ZR文件寄存器;当ZR文件寄存器不够用时才用到。
活到老,学到老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