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04-14):
FX5U带了个3U-4AD   程序是跟FX3UPLC程序一样的形式吗?

网友A:
一般5u带3u的模块是需要一个转接模块的,然后只需要按照5u的正常写法就可以了

网友B:
out_t(SM400,T上电5秒,K50);
top(T上电5秒.s,K3,K0,H1111,K1);
TO(T上电5秒.s,K3,K1,A收卷DA,K4);

网友B:
引用 网友B:
out_t(SM400,T上电5秒,K50);
top(T上电5秒.s,K3,K0,H1111,K1);
TO(T上电5秒.s,K3,K1,A收卷DA,K4);

我这个是带了3u-4da的,4ad的按AD的方法来就行

楼主:
谢谢    我看模块参数里可以直接设定   感觉跟Q系类AD的模块一样     设定数字输出值就可以吧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