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,伺服转矩模式下的正反转问题

楼主(2022-04-14):
在做的新项目,用模拟量(0-10V)控制伺服的转矩来夹持物品,夹持力大小通过模拟量输出电压调节。但伺服正反转该如何控制呢?求老师们赐教

网友A:
电压正负来控制正反转

楼主:
可是用的是0V啊

网友B:
1.改变输出-10v-+10v
2.用内部参数,这样做只能在伺服上改变扭矩值,或者走通讯来改比较麻烦,如果扭矩是固定的用这个就方便了

网友C:
有的伺服有独立的IO控制,但是大部分都可以通过电流方向控制,正电压就正转,负电压就反转
这里的电压是相对于伺服模拟量输入AGND的,所以可以通过一些骚操作比如两个电阻分压,然后AGND接到两个电阻中点的方式(比较危险,垃圾伺服好多AGND和DGND是通的就不能这么用)
或者找找伺服里面可有参数进行零点调整,或者比例缩放之类的功能~
但是~如果是我来做的话,一定要这么用的情况下,我会去买个模拟量隔离栅,0-10V转±10V的

网友C:
突然想到一个真正的骚操作~
夹持只在单一方向要求扭矩受控么,那还不好做,中间继电器走起,两组触点常开接模拟量输出,常闭接一个固定的负电压(极限操作可以接个干电池在上面),继电器得电正转扭矩受控,失电立刻反转~
下载积分:+1(菜鸟学工控_1) 好贴好贴!

楼主:
多谢楼上兄弟们指点。我也自己再研究研究

网友A:
模拟量电压反过来接,就可以;
正转,10v接驱动器A点,0V接驱动器B点
反转,10v接驱动器B点,0V接驱动器A点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模拟量电压反过来接,就可以;
正转,10v接驱动器A点,0V接驱动器B点
反转,10v接驱动器B点,0V接驱动器A点
这个只是理论上的,我上面提到了,有些垃圾伺服AGND和DGND在内部是连在一起的,也就是所谓的共地,这种情况下相当于10V输出接地,有烧电路的风险
所以我上面提到的,无论是隔离栅还是干电池,都是独立的可以和任意电位做串联得到正确的电压.
从实施难度和可靠性上,我还是推荐买个隔离栅,哪怕是10V转10V的隔离栅也可以在隔离后用继电器或者电阻分压之类的方案,前提是要有独立的回路,和PLC或者伺服这边不共地.

网友A:
伺服驱动器确实有共地情况,我接触的安川的,富士的都是共地的

网友D:
大部分伺服都是共地的吧

网友E:
位置模式+转矩模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