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一下,PLC可以使用不同品牌的特殊拓展模块吗

楼主(2022-04-14):
例如,三菱的FX-3G使用禾川的特殊拓展模块

网友A:
不可以,不一样的车,零件能互换吗

网友B:
禾川的当作三菱模块使用就可以,一样的,没有什么区别。
有些国产仿品,主机不能识别,禾川没有这个问题。
有些是对应FX3U的,有些对应FX2N的扩展模块,
编程时要注意,两者的分辨率不一样。

网友C:
有些可以,可以去咨询供应商
例如西门子官方就没有1200的CANopen模块,但是有第三方厂家开发有,还获取了西门子的许可,这种从兼容性及法律上来讲都是可用的

网友D:
又学到东西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