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04-14):
请教一下各位,这手册上没有发现其功率说明,只知其电压为24VAC,不知其功率或者是电流!有熟悉的请告知一下!谢谢!

网友A:
1.5A以内。

网友B:
里面就是两个小电机,功率很小的

网友C:
电动阀功率可以忽略不计,一般就几百毫安到几十毫安

网友D:
执行阀,
功率不一定的,管径的大功率大点,
一般几十W,到100多W,里面就是一个小电机。

网友E:
上机实测一下不就知道了,不是就拆下内部器件查看一下名牌

楼主:
查到 了!!功率是8VA,

网友F:
电动蝶阀,电动球功率要看管径大小,我们厂买的DN100的蝶阀功率才15VA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