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04-15):
如题,这是为什么?
附件: 钢带5线程序4.11改.rar (161 K) 下载次数:92
附件: 钢带5线触摸屏4.11改.rar (23 K) 下载次数:74

楼主:
三菱FX3U,威纶通触摸屏

楼主:
就是当前长度D804,在PLC程序里找不到,但开机后长度有显示

网友A:
使用了变址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使用了变址?
不知道,大神帮忙看下,谢谢

网友B:
附件不是程序,是快捷方式。无法查看;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附件不是程序,是快捷方式。无法查看;
已从新上传了,请看下,谢谢

网友C:
使用了间接寻址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CTRL+E
D804是怎么算出的?朋友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使用了间接寻址
好像没有使用变址寄存器啊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好像没有使用变址寄存器啊

去手册查询BMOV这个指令你就知道了,块传送/批量传送

网友F:
您这样查C251
然后D300
然后D24
然后D26
然后D28
然后D604(Z0)
奥妙就在Z0这里

网友F:
这位高手中的高手,绝对是不想让一般人嫖
  • 下载积分:+1(楼上小王) 你才是高手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
    去手册查询BMOV这个指令你就知道了,块传送/批量传送
    谢谢,我看了下,是D804传送到D964里面,那触摸屏是怎样读取到D804的地址的?

网友F:
    如果不是特别精通,最好别胡乱的改,触摸屏里面还有对应的宏指令,改错了绝对的够你喝一壶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    [attachment=266322]
    这位高手中的高手,绝对是不想让一般人嫖
    懂了,谢谢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    谢谢,我看了下,是D804传送到D964里面,那触摸屏是怎样读取到D804的地址的?

    如果你连(BMOV D800 D960 K16)这里都闹不明白的话,我建议您还是重新打开三菱FX系列指令手册看一下,因为这个程序虽然只有3300多步,但是绝对的一高手中的高手写的,基本上能用的都用上了,如果没有看错的话,触摸屏还连接了上位机吧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    就是当前长度D804,在PLC程序里找不到,但开机后长度有显示

    那是d684跟d724而不是804
    努力~學習
    QQ:1796367739    VX:IVAN10663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    [attachment=266323]
    如果不是特别精通,最好别胡乱的改,触摸屏里面还有对应的宏指令,改错了绝对的够你喝一壶
    您也是高手,请问触摸屏里面还有对应的宏指令,是怎么对应的?我没看出来,万分感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
    如果你连(BMOV D800 D960 K16)这里都闹不明白的话,我建议您还是重新打开三菱FX系列指令手册看一下,因为这个程序虽然只有3300多步,但是绝对的一高手中的高手写的,基本上能用的都用上了,如果没有看错的话,触摸屏还连接了上位机吧
    连接了2个触摸屏,没上位机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
    那是d684跟d724而不是804

    收卷B里面的当前长度,地址是D804,朋友

网友H:
    上传个有备注的,触摸屏上传个原文件,让咱们也学习学习

网友I:
    用交叉参照查很快的
    上网冲浪!

网友B:
D804没有参与计算,当放卷A与放卷B只有一个选择ON时,就会在主界面显示出来,在你给的程序中没有提到参与计算;

网友J:
很多数据都是根据当前参数运算生成的,一般人还真的改不了
QQ:611369538

网友K:
BMOV块传送,把其它连续数据传送过去的。另外,程序要分模块写,不要写成一大块

网友A:
FX5U+MT8102IE
用楼主的原程序改写。
IO端口不祥。有一些孤立软元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