组态王与三菱FX系列PLC通讯-小白必看

楼主(2022-04-15):
组态王与三菱FX系列PLC通讯-小白必看
PLC、触摸屏、C#上位机组态监控,输送带,非标机械,控制柜,现场施工,电气代理16639500085

网友A:
圆口接电脑是用下载线还是用232,工控电脑有232口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圆口接电脑是用下载线还是用232,工控电脑有232口
下载线也无非是USB转232的线,用哪个都行
下载积分:+1(fczxjh) 真诚感谢!

网友C:
用串口的SC09或者USBSC09等等都可以
通讯参数对了就行了
下载积分:+1(fczxjh) 真诚感谢!
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,plc培训等
plc触摸屏远程下载,远程监控

QQ 365871920

www.ytleader.com

网友D:
组态王软件哪里下载的

网友E:
值得学习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