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N BUS

楼主(2022-04-15):
想问一下有那款PLC支持这个协议?

网友A:
CANBUS是一种总线方式,类似于485总线,只定义了物理层,一般要使用的话还是看应用层定义,类似于MODBUS协议
CAN总线使用最广最普及的就是CANopen通信,有很多PLC支持CANopen通信,我用过和了解的有台达,施耐德,汇川这些,
因为CANopen可以支持PDO,SDO功能,所以用这个协议做运动控制总线的设备比较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