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2-04-16):
如图,模块说明书写的位地址,FX3U用 adprw指令怎么写位地址,寄存器字地址直接用K4096,位地址用什么

网友A:
二进制,十进制,十六进制了解一下
地址是地址
数据是数据
不要乱扯,想法不要太多
写1到k4096最后一个通道开
写3到k4096最后2个通道开
依此类推

网友B:
会根据你的功能码来自动转换的,这个不用担心
QQ:61136953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