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5U内置网口、Q06内置网口、组态王都接交换机上是否能互相通信

楼主(2022-04-16):
三菱5U内置网口、Q06内置网口、组态王都接交换机上是否能互相通信
方案一:(远端5U+交换机+威纶通触摸屏)5U连Q06通信映射IO,Q06连组态王通信
方案二:(远端5U+交换机+威纶通触摸屏)5U连组态王通信,Q06连组态王通信
方案三:(远端s7-smart两台+交换机+威纶通触摸屏)smart连组态王通信,Q06连组态王通信
因为smart点位不够,所以需要两台,如果用5U就只需1台

网友A:
为什么不把5U与Q6两者CPU之间建立通讯 然后组态王与Q6通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为什么不把5U与Q6两者CPU之间建立通讯 然后组态王与Q6通讯
5U和Q6之间的交互比较小,除了个别几个变量主要还是组态王显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