未来
闲着发给贴证明在论坛!瞧瞧这样的接线那个合理!

楼主(2022-04-17):
单相电机控制主回路接线方法,各有什么优缺点?那个更合理!

http://shop115113109.taobao.com/?spm=a1z10.5-c.0.0.L6cazp&v=1

网友A:
第二种吧,省事

网友B:
第二种错误,因为三相热继电器带缺相保护,这样接会误动作。
第三种、第一种都可以,但第一种最优,便于接线。
下载积分:+5(客官小店有请) 热心助人!

网友C:
坐等大佬们回答

网友C:
热继电器,1电流过载保护,2缺相保护(三相电流相等或者说不要差别过大)

网友D:
正确的应该是第一种吧
机会是自己创造的!

网友A:
学习了,真不知道热继电器还有缺相保护,但是我查了一下施耐德的热继电器,缺相保护是这样解释的,如果是这样的,我还是选第二种接线,省事

网友E:
第一和第三效果差不多,区别在于接线方式不同和有一相电流方向不同。其中第一为标准做法。
第二由于缺一相电流,在保护动作上会有延迟。
道理就是推动同样的物件,三人同时出力,比两人同时出力要省力得多。
第三的则有人捣蛋偷懒,出工出小力(反向电流功效变低,但影响不大)。
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

网友F:
普通热继电器不带缺相保护的,电动机综合保护器带缺相保护第二种会跳闸。
自学

网友G:
用普通的过流保护的话,第二种也是可以的,接线还方便

网友H:
三者都可能合理。如在某些特定的工作环境或特定的工作设备下。没有绝对啦

网友I:
有用,学习了,谢谢!
另外有个问题请教下,热继上面接三相电源,单相电机接其一输出端子另一端接零排,是否可行

网友J:
工控肥仔

网友K:
我感觉都不对,两相电机不经过电容能直接启动电机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