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关电源电容被击穿,什么原因造成的呢?

楼主(2022-04-17):
如题,电源不是长期在用,是偶尔在用

网友A:
耐压不够?
机会是自己创造的!

网友B:
应该有其他电子元件也坏了,从使稳压调压电路波动导致旁路电压失控升高,击穿电容。

网友C:
耐压不够,还有选高频电容比较好

网友D:
1,质量问题,2耐压不够。

网友E:
质量不好吗

网友F:
应该被什么异物短路

网友G:
主电容是电解的,长期不用需要激活电解质,不然就很容易击穿。